dji 视频眼镜2代问题求助

楼主(2021-01-30):
遥控器 黑羊眼镜    大疆FPV2代

这个搭配怎么才能实现实时视频输出,把眼镜的画面实时输出到显示器上?

网友A:
二代眼镜,用大疆带屏控可以转接出来  或者直接输出到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代眼镜,用大疆带屏控可以转接出来  或者直接输出到手机

眼镜的画面怎么输出到手机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眼镜的画面怎么输出到手机上?求大神指点

他的意思是先输出到大疆带屏控,然后从带屏控再输出到手机!相当于把眼镜,控,手机用两根数据线串连起来!(目前只能通过大疆的带屏控输出)

网友:
现在只支持从带屏控输出

网友:
输出到屏的画面延迟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