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2pro这款控除了插SD卡会失控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1-01-30):
这个控可以购买使用吗??谢谢大佬们答疑!!!!

网友:
不建议, 还不如买瑞斯凯的

网友A:
到群里看下, 故障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群里看下, 故障率太高了

卧槽 尴尬了

网友A:
插sd卡失控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不插sd卡, 就没有语音, 也不能运行sd卡上的人lua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sd卡失控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不插sd卡, 就没有语音, 也不能运行sd卡上的人lua脚本

我去用天地飞吧 哎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