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反牙配正桨,是针对后推机型吧?

楼主(2021-01-31):
正在买电机。反牙,是不是指反螺纹?如果是前拉机型,那就是用反桨;
如果是后推机型,则是正桨了。

网友A:
固定翼电机用什么反牙

网友B:
固定翼飞机的电机没有正反之说。

网友:
说得没错, 尾推机, 正桨用反牙,反桨用顺牙

网友C:
电机倒装的尾推机,正桨用反牙,反桨用顺牙是没错的。

不过前拉机型不建议考虑反牙反桨,尤其是成品机,一般都设计了右拉的,就是为了抵消用正桨时的偏转,如果反桨就雪上加霜火上浇油了。
假如同一个电机要考虑前拉和后推,那还是建议正螺纹,尾推时用反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倒装的尾推机,正桨用反牙,反桨用顺牙是没错的。

不过前拉机型不建议考虑反牙反桨,尤其是成品机, ...

正解
除非是折叠桨, 没有反桨, 只能反丝正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倒装的尾推机,正桨用反牙,反桨用顺牙是没错的。

不过前拉机型不建议考虑反牙反桨,尤其是成品机, ...

就是因为已经装好了电机座。必须用正桨,然后买电机时就疑惑了。正桨明明是用正牙电机呀,怎么淘宝上选项是正桨反牙,才有此一问。
后来想明白了,这个是针对后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电机用什么反牙

后推机你用正牙一不小心桨叶就飞了,螺丝会越转越松

网友D:
反正我玩了这么些年没纠结结过正反牙。螺丝上紧不炸鸡还没见射桨的。炸鸡啥牙都是瞎折腾。菜才是原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玩了这么些年没纠结结过正反牙。螺丝上紧不炸鸡还没见射桨的。炸鸡啥牙都是瞎折腾。菜才是原罪。

正反牙的话,旋转方向只有一个,类似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飞机的电机没有正反之说。

电机轴带螺纹,决定了电机只能向一个方向旋转,比如角磨机。
反向旋转会不安全。

网友:
只要力气够大,还怕他松?

网友:
几位,就算像你们说的那样上足够紧不怕松开,楼主讲究一下正反牙依然有更好的安全系数,为什么要反对??

这就像告诉别人开车足够小心就不用系安全带。

网友:
楼主正解,后推机若轴是反牙,则桨是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