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铜修复磨损三叶46A活塞试验

楼主(2021-01-31):
闲来无事,垃圾堆里翻出一个陈年三叶46A发动机,活塞气缸已经磨损的很厉害,间隙奇大无比,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废物利用的态度,试试在活塞上电镀铜,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各位吃瓜群众不必太认真,一笑了之.

先看看这对活宝的情况,见下图,可见活塞已经突出气缸不少,正常情况下,由于气缸有锥度,上小下大,活塞一般会低于气缸上沿2-3mm,就顶不上去了,所以这个密封基本上大概可能确定是没有了.

1. 先洗洗,去掉油渍

2.将活塞放在金属除油除锈清洗剂里彻底去除油渍,大约20-30分钟

3.下面的操作要带手套,避免手上油脂污染活塞

4,用指甲油将活塞不需镀的地方覆盖住,只留活塞外园的表面暴露

5,活塞是铝合金的,表面有氧化层,用盐酸去除;盐酸搞不到,上厕所时发现还有一点洁厕灵,含有盐酸, 先对付用用,稀释一下,放入活塞5-10分钟,活塞表面开始冒泡,有白色的腐蚀物
AL2O3+6HCL=3H2O+2ALCL3

6.取出活塞后迅速洗净,马上放入电镀槽,恒流20mA左右,镀了大概30-40分钟,期间时不时搅动一下电镀液

7,取出活塞洗净,用去甲水去除指甲油,看看是不是有点意思

后面就是正常装配,试车,没什么新鲜的,中速磨合了一箱油,10.5*7的桨,最大转速12000左右,拆下活塞,看看镀层,居然还在,此贴就此完结.

总结.虽然电镀恢复了一些间隙,但此对活宝实在间隙太大,镀的时间有点短,应该镀到70-80分钟,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不知道气缸能不度

网友:
缸筒里镀铬 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永远不用买新发动机了,用一段时间度一下,用一段时间度一下,哈哈

网友:
以前工厂里推广过这种工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推开。

网友A:
镀层薄厚 不要控制吗?厚了还能塞进缸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镀层薄厚 不要控制吗?厚了还能塞进缸筒吗

一个少尉,提问举手没有?

网友:
再顶一下 顺便问问 这个镀铜能抗多久呢 请楼主多多实践 我真想知道 因为我也想试试

网友:
楼主,我手里有OS46LA发动机一台,没有转速计,在调试发动机时感觉声音没有36或者更小级别的声音小,是不是40级以上的发动机声音就没有多尖的了。

网友B:
感觉用听发动机声音方法来判定转速这一方法不太适合40级以上的发动机。

网友:
感觉这个办法应该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电镀应该是不牢靠。

网友:
铜的硬度可能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用听发动机声音方法来判定转速这一方法不太适合40级以上的发动机。

大级别的机器相比小级别的机器最高转速低些,但扭距大得多。再加上消音器设计上的因素,新手用听力判断和比较转速不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