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真正入坑。大佬帮我选下遥控。

楼主(2021-01-31):
t16   t18    tx16s     t18xs这四控哪个好用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我也想入手tx18s + tbs micro高频头,就是不知道tx18s手感怎么样? 目前用的是 JR XG8.

网友:
新人不建议用OpenTX系统的遥控器

网友:
用这些遥控器可能会浇灭航模热情

网友:
你所说的这四个遥控器其实都一样,没区别

网友:
看你需要啦。我觉得16不错。但是性价比呃呃呃那还是18吧

网友:
T16路过,入坑穿越机花了两个月,学会设置遥控器又花了一个月

网友:
14SG 16SZ 18SZ都不错

网友:
Jumper Lite,好处,便宜

网友:
天地飞et不香吗

网友:
最近喜欢Tlite,小巧轻便

网友A:
FS-I6就可以了,退坑扔掉都不可惜,如果玩到这个控不能满足你了,那么恭喜你,说明你技术有很大进步了,可以升级装备了,旧的控按二手货也能卖出不错的价格,这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过来人的真心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I6就可以了,退坑扔掉都不可惜,如果玩到这个控不能满足你了,那么恭喜你,说明你技术有很大进步了,可 ...

同意
其实opentx也不难理解,难度和掌握bf地面站一样
推荐tx16s,因为t16和t18在我们组织里有出问题的

网友:
tx18s和i6x都有,飞模拟总感觉tx18s更好用些。
tx18s优点:opentx功能强大,可玩性高
tx18s缺点:小毛病多(需要一定动手能力,事事返厂的话。。),中位浮动比较明显。虽然功能强大,但是没有系统性资料,比较好找的资料偏娱乐性较多,需要大胆的借鉴其他opentx遥控的玩法。
i6x优点: 便宜,摇杆精准,中位几乎没有浮动。
i6x缺点:不能直接连电脑需要加密狗,4节5号电池(我是用2节14500的LiFe电池),摇杆曲线不知所云(可能是tx18s比较好用的原因)。

网友:
每个人熟悉的速度不一样,T16我从零学习到设置好花了两天,之前只用过futaba的。

网友:
我也是新人,买的富斯PL18,主要是中文。最近又配了个二代高频头,三代协议的接收价格贵,二手的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