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5 os105 ys120 直升机发动机调试的细节

楼主(2021-01-31):
如题从固定翼油机改直升机油机  有没有大神私藏论坛的调试帖子

网友:
转速表,测温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调固定翼的方法调直升机会爆缸,没啥特殊的,就是要富油

3根油针特么有点看不懂

网友:
没经验的。最好装有温度回传。就可以放心调油针。温度回传让你放心超发动机尖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3根油针特么有点看不懂

怠速、中速、高速,三根油针。

网友:
5楼以及7楼说的都对

网友B:
论坛搜王周海的贴子  有详细的方法

网友C(2024-12-23):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王周海的贴子  有详细的方法

大神,搜索不到呀,能否给条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搜索不到呀,能否给条路!

上哔哩哔哩大把教程啊,我从全球鹰480N到小罗700 V2油机,花了两年时间,过程中遇到很多有电动基础得摩友都是直接上小罗得油机或者TG得油机,少走了很多弯路

玩油机最重要得东西是定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哔哩哔哩大把教程啊,我从全球鹰480N到小罗700 V2油机,花了两年时间,过程中遇到很多有电动基础得摩友 ...

我搞了台700XN...

网友D:
我之前也搞了台700XN,几乎全新的金属波箱空机,现在当家具摆设了,还是小罗700 V2油机看着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搞了台700XN,几乎全新的金属波箱空机,现在当家具摆设了,还是小罗700 V2油机看着舒服

我的塑料传动箱,老鸟建议换金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塑料传动箱,老鸟建议换金属的

小罗新出的550和700油机离合器系统做了新的设计,很值得借鉴,拆装维护非常方便,亚拓不做减法反而做加加法,费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罗新出的550和700油机离合器系统做了新的设计,很值得借鉴,拆装维护非常方便,亚拓不做减法反而做加加 ...

因为亚拓不想改布局了,波箱真的很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亚拓不想改布局了,波箱真的很搞笑

如果整机不是太重,那也是OK的,多一些齿轮波箱增强机械感,但问题是动力没提升,整机重量上去了这个设计就减分了,我这几天在重新整理NX4七八台机,泰世就弱在那个离合器风扇底座,夹不住50发动机的曲轴输出轴,老打滑,那个锁轴的两颗螺丝是M2.5的螺丝胶拧多了就完蛋了,因为一个小配件搞的整个机子品质下降真不应该,现在是不是可以找到加工厂寄样板过去让他们复刻10个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