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朗宇 M2 explore 版本炸鸡成本怎么样

楼主(2021-02-01):
求教,朗宇 M2 explore 版本炸鸡成本怎么样
1. 主轴挂?
2. 横轴挂?
3. 舵机扫齿挂?
4. 主桨挂?
5. 尾管被主桨砍弯?
6. 桨夹连接球头的地方断?
哪个情况比较容易发生呢?主要年纪大了时间有限,不想花太多时间维护

网友A:
如果有侧板和电机更换,4、500元吧

网友:
450是最便宜的

网友B:
草坪地的话,主轴,横轴,舵机臂至少断两个,exp版本尾管60%挂掉。十字盘30%变形 硬地面的话桨夹可能变形,总结~找草地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侧板和电机更换,4、500元吧

好像尾电机会炸坏?主电机不会?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坪地的话,主轴,横轴,舵机臂至少断两个,exp版本尾管60%挂掉。十字盘30%变形 硬地面的话桨夹可能变形, ...

我去,这么惨,我还是老老实实450吧

网友C:
我炸只是断舵臂 大桨裂开  当然一般下面都有干草。  楼上的咋这么恐怖。  我2020 v2 金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炸只是断舵臂 大桨裂开  当然一般下面都有干草。  楼上的咋这么恐怖。  我2020 v2 金属

陀机臂炸鸡基本都断,横轴也是高危,尾管我断过2,3根,主旋翼桨夹也变过形更换,全都是土地或草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坪地的话,主轴,横轴,舵机臂至少断两个,exp版本尾管60%挂掉。十字盘30%变形 硬地面的话桨夹可能变形, ...

严重同意草地,水泥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陀机臂炸鸡基本都断,横轴也是高危,尾管我断过2,3根,主旋翼桨夹也变过形更换,全都是土地或草地

我去  看来炸鸡损失非常随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陀机臂炸鸡基本都断,横轴也是高危,尾管我断过2,3根,主旋翼桨夹也变过形更换,全都是土地或草地

你好。麻烦请教一下m2比起x360来哪个损失更大呢。我感觉m2都300多克了,应该很重吧。360是不是比m2更不容易炸鸡呢

网友:
炸鸡很玄学,看你炸哪里,M2理论上没那么易坏,但坏了更贵,360桨大,没那么贼,有一点稽空能力。并且,只要不带动力,360也耐炸

网友(2021-04-28):
引用 网友E:
你好。麻烦请教一下m2比起x360来哪个损失更大呢。我感觉m2都300多克了,应该很重吧。360是不是比m2更不容 ...

不能光看重量要看动力。M2飞起来并不重。 炸机真的随缘。 很多人草上玩捡起来就飞 要学会收油     原厂电池最耐用 很多人保养好了一年多了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用

网友:
我感觉EXP版的塑料桨夹反而有保护轴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