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列多旋翼的控制原理、姿态反馈与调参

楼主(2021-02-01):
其中设置最关键的是它的舵机正反、PID设置和飞机的重心要对。

一、先给大家讲讲它的工作原理
视频主要讲遥控打杆舵机和电机的响应、飞机的重心、组装技巧以及飞机姿态变化下舵机的反馈。

二、使用F4V3S飞控做横列双旋翼的接线图:

三、CLI自定义机架与PID
在调参CLI设置里把代码复制进去,复制后输入SAVE保存即可(只需复制左边的代码,不需要右边的文字):

mixer CUSTOMAIRPLANE                         #自定义机架构型
mmix reset                                           #复位马达混合器
mmix 0 1.000 1.000 0.000 0.000                #定义左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正向100%响应
mmix 1 1.000 -1.000 0.000 0.000               #定义右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00%响应

smix reset                                           #复位舵机混合器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
smix 1 2 1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对俯仰正向100%响应
smix 2 3 2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
smix 3 3 1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对俯仰反向100%响应

将3号和4号电机插针定义为1号和2号舵机:
resource MOTOR 3 NONE                         #将3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解除,以备左舵机使用
resource MOTOR 4 NONE                         #将4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解除,以备右舵机使用
resource SERVO 1 A03                              #将左舵机的控制信号物理映射到MCU的A03管脚(3号插钉)
resource SERVO 2 A02                              #将右舵机的控制信号物理映射到MCU的A02管脚(4号插钉)

这是适合我的机架配置的舵机参数定义:
F4V3S
smix reset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smix 1 2 1 100 0 0 100 0
smix 2 3 2 100 0 0 100 0
smix 3 3 1 100 0 0 100 0

以上参考资料的来源:
1.如何制作一个双旋翼穿越机 附图纸以及CLI设定: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6253436
2.阿凡达两轴手把手教程——F3F4飞控动力分配矩阵详解: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518
(以上资料获取,联系过原作者,引用获得允许)
我组装的具体配置:
飞控:F4V3S   BF4.1.1固件
电机-桨叶:御PRO动力
电调:好盈乐天30A
舵机:银燕ES08MA II(购买的时候是选的一正一反)
电池:1800mAh 3S
机架:3D打印(闲鱼购买的图纸和打印件,需要图纸的请留言)
整机+电池:460g

四、关于PID
上面视频中关于PID的在13分48秒。PID跟重量,飞机重心有关联,重心的问题在视频1上有详细的讲解。换电池最好使用同型号,同重量的进行搭配使用,否则重量差别也可能导致飞机不平稳。

五、关于打印图纸
这个架和图纸是闲鱼购买的,结构上需要比较多的螺丝,所以打印前要考虑一下螺丝的问题。T站也有很多相关的机型图纸,免费就能载下来。这个机型使用的螺丝量比我的少很多,看起来也很简洁。

当时购买现在这个机型纯属觉得好看,但是好看不一定好使用的,结构件太多,需求的螺丝也多,装机也没有那么方便。

网友A:
刚好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楼主知道垂直起降的双模式切换如何设置吗?
6个端口做尾座式飞翼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楼主知道垂直起降的双模式切换如何设置吗?
6个端口做尾座式飞翼应该可以

听说刷PIX可以,但是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2021-03-14):
双击666,工作原理的讲解非常清楚。感谢

网友B:
想知道怎么切换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怎么切换两种模式?

你说的是手动模式跟自稳模式切换吗?给一个三段开关切换的

网友B(2021-04-15):
求问有三轴无人机教程吗?还有我的固件是INAV,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问有三轴无人机教程吗?还有我的固件是INAV,怎么办

我也在琢磨inav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手动模式跟自稳模式切换吗?给一个三段开关切换的

我想的是切换垂直起降和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是切换垂直起降和固定翼模式

算是鱼鹰的模式,暂时没有机架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鱼鹰的模式,暂时没有机架搞呢。

机架可以碳杆,哈哈简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琢磨inav的固件

最近没时间学了,唉,太复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手动模式跟自稳模式切换吗?给一个三段开关切换的

是切换垂直起降和固定翼模式的,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切换垂直起降和固定翼模式的,嘻嘻

可以试试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61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617

感谢,我康康

网友:
可以问一哈三旋翼垂起怎么做么?

网友C:
怎么改成纵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改成纵列呢

这个有模友做过,但是我还没有研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模友做过,但是我还没有研究到。

有参考吗,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2021-06-20):
请问复位舵机混合器那部分的数据是对应什么呢,怎么写出来这个数据的呢?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顶一个哈

网友:
感谢提供,学习一下。

楼主(2021-10-11):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x369Vy734kdU92HohSpJw 提取码:u8sw

图纸里有一个上盖,我个人觉得很丑,实物看着不好看。打印前注意外形,要不然有点浪费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

我最近在调试pix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cQh_89lIJDpBEj_5EGBGw 提取码:r5e6
里面的图纸架构很结实,建议你试试

网友(2021-11-21):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调试pix的: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cQh_89lIJDpBEj_5EGBGw 提取码:r5e6
里面的图纸架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