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铣床改造一下升降

楼主(2021-02-01):
自己做的铣床,以前有过发帖,纺织机导轨做的升降,滑块丝杆什么的磨损快,间隙越来越大,重新买了个燕尾槽拖板,改造一下。
这个燕尾槽滑板精度还行。

楼主:
新的拖板上啥都还行,就是没抹油,干巴巴的,自己拆开抹油。

楼主:
还没完成,抽空继续,换了之后尺寸不一样了,要改动的地方好多。
来自微站

网友A:
不错不错。一看都是马在草原老前辈的弟子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一看都是马在草原老前辈的弟子啊,哈哈。

楼主:
又干了一点,每天干一点,争取年前搞好。,

网友:
搞什么样了

网友:
不来一个刮刮乐?

网友:
我特么也想改自动的  每次摇的我的个老腰啊
有次打开顶部轴承端盖  偶然发现个问题
不知道是丝杆是弯曲的
还是里面的丝杆轴承孔不同轴
我很是苦恼
于是乎也就断绝了改自动升降的想法

网友:
原来的那套我好像没看到有用到滑块啊,感觉结构和燕尾槽有点相像

网友:
丝杠不用梯形螺纹?

楼主(2021-03-23):
算是完成了,稍微拍了点图,就是加了配重块,基本上就是定位打孔攻丝,接下来可以做其他作品了。

来自微站

楼主:
继续

来自微站

网友B(2022-01-26):
你底下的那个十字工作台是某宝上的那个四五百那种吗,用着怎么样

网友B:
我看你原来的立柱的导轨好像是纺织导轨来着,换了吗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底下的那个十字工作台是某宝上的那个四五百那种吗,用着怎么样

是的,是贵一点的那个。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原来的立柱的导轨好像是纺织导轨来着,换了吗这是

先前是纺织导轨,铜滑块自己做,精度总是不如人意,后来改成燕尾槽拖板,把盖板切断改一下,爽爽的,非常棒。

网友B:
你底座用的钢板是多厚的,我这里扎个加工钢板的都费劲,小地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底座用的钢板是多厚的,我这里扎个加工钢板的都费劲,小地方不行

底座是有加强筋的铸铁的,约25mm厚,废品站称重量买来的,一块钱一斤。长了切断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座是有加强筋的铸铁的,约25mm厚,废品站称重量买来的,一块钱一斤。长了切断一点。

那还不错,单独加工这块钢板不知道200块能不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