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近制作的小飞机

楼主(2021-02-01):
为防新冠bd,ZF要求居家不出门,二十多天制作了三架小飞机,一架微型f3p,一架黑丝,一架epp白板机。

网友:
副翼舵角这么靠后吗?

网友A:
请问黑丝用的四轴减速组配多大的桨?拉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黑丝用的四轴减速组配多大的桨?拉力怎么样?

这个减速组输出轴上的齿轮大所以螺旋桨转速低,应该选稍微大点的,我使用7寸的,具体拉力没测过,我的黑丝起飞重52克,感觉动力足够。使用这个减速组适合制作翼展稍微大些的模型飞机,如果翼展不大,需要动力安装拉力线保持一定的右拉和下拉以抵消螺旋桨的反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减速组输出轴上的齿轮大所以螺旋桨转速低,应该选稍微大点的,我使用7寸的,具体拉力没测过,我的黑 ...

谢谢分享!

网友(2022-07-20):
大佬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您的 F3p 翼展多大啊?起飞重量多少啊?翼展40左右的话 图纸打印缩放多大合适呢?谢谢。

网友:
F3p的魔术板厚多少啊,用什么开圆孔啊?用什么蒙皮,强度怎么样啊?

网友(2022-09-17):
高手做飞机,怎么做怎么成功,象写书法,大师怎么写都好

网友(2022-11-26):
求指导,用的是什么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