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AV2.6如何才能让飞机定高直线飞行?

楼主(2021-02-01):
请教INAV 2.6飞固定翼,要如何设置飞行模式才能让飞机定高直线飞行?卫星数量都是17个以上才起飞的。(GPS是 G28U8FDTTL,带罗盘的
我目前是:
方法一:用一个通道的位置1是手动模式,位置2是同时启动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以及巡航模式。位置3是回家模式。

方法二:也试过位置1是手动模式,位置2是同时启动定高模式和巡航模式。位置3是回家模式。

但都实现不了飞机定高直线飞行,

方法一时,我打位置2,飞机是左倾斜飞几秒,然后右倾斜飞几秒(屏幕显示“head”),如此不断反复,感觉高度好像是变化不大。
方法二时,我打位置2,飞机是左倾斜飞几秒,然后右倾斜飞几秒(屏幕显示什么内容不记得了),如此不断反复,感觉高度好像变化的。

还有返航模式时,飞机也是左倾斜飞几秒,然后右倾斜飞几秒(屏幕显示“resc”),如此不断反复,感觉高度好像是变化不大。

还请懂INAV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使用巡航模式+高度保持模式就可以的。感觉你的模式设置或者参数调试有问题,比如混入了其他模式了?
也可能是罗盘错误,固定翼别用罗盘,关闭罗盘可能好,看下DVR回放,方向指示是不是混乱,也可以下载下黑匣子记录研究下。

楼主:
可能是我gps没装好,上下反了,因为带罗盘的,昨晚研究了好久,在地面站上看,之前角度与实际地磁角变化是反的,昨晚设成CW180flip后就正常了,今天下午去试飞看看如何。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巡航模式+高度保持模式就可以的。感觉你的模式设置或者参数调试有问题,比如混入了其他模式了?
也 ...

谢谢,刚关了罗盘,现在能飞直线了
来自微站

网友B:
Resc(bf救援)是iNAV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sc(bf救援)是iNAV返航

是的,现在返航也正常了。都是关闭罗盘后才正常的,直线飞行也正常,就是飞得比较晃,pid用的是默认值。

网友(2021-05-05):
INAV的巡航模式具体是什么?可以截个图看看吗?

网友(2021-10-12):
楼上的,你用了气压计吗

网友:
想问问,巡航速度是改哪个的

楼主(2021-11-28):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了气压计吗

用了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inav固定翼高度保持模式叫什么名字?
我的貌似只有nav cruise

我好久没飞了,都忘记了,,,,你查查论坛有专门讲飞行模式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