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电池正极焊点烧坏,怎么修?

楼主(2021-02-01):
我这飞控之前使用挺好的,昨天接好线再插上电池,马上冒烟,拆开发现电池正极焊点烧坏了,如图。不知能不能飞线修好来。
现在插USB用调参软件看功能好像没什么问题,昨天不知哪里短路了。现在就想飞线来修一下,看这个焊点跟哪里直接连着的,刮一个露铜位置来接电池正极。有F4V3S原理图的朋友能帮我指出来吗?

网友:
5V的话应该都是互相导通的 不用这个点就好了!!!

网友:
半年没玩穿越机楼上应该是正解。

楼主:
就是分电板的5V电插到5V那里?这个5V就不经过飞控BEC的吧,另外低电压报警功能应该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5v应该是VBAT电池电压

网友A:
F4v3有两个vbat,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v3有两个vbat,相通的

请问另一个VBAT在哪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另一个VBAT在哪里呀?

最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

您是说最角落这个接线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最角落这个接线点吗?

网友:
焊盘不会无缘无故烧坏,应该是有哪个地方短路,建议先检查好后再接电池

网友B:
我的F4差不多和你情况一样,电池通电和USB插上的情况下调试,中途没有任何短路的迹象,调试好拔掉USB后结果发现电池不能给飞控供电了,只能USB才能供电,年前返厂维修,现在厂家还没说明什么情况,也没有说维修多少钱。其实F4这个飞控感觉都没有返厂维修的价值,往返邮费都要二三十再加上维修费那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既节约时间又省心。当然自己会修的还是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F4差不多和你情况一样,电池通电和USB插上的情况下调试,中途没有任何短路的迹象,调试好拔掉USB后结果 ...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mp2359那个芯片坏了,自己淘宝上买个换上就行了,我自己使用和维修了许多这款飞控了,坏的最多的是主芯片和DC3.3V降压芯片,MP2359坏的,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飞控应该接3S到4S电池,不要接5S或者6S,当然你用MP2451替换那个MP2359,应该是可以接6S电池的。
这款飞控我认为物超所值,主要是成熟且便宜,许多所谓大牌飞控,实际上与这款飞控大同小异,无非是改了些焊盘位置,重新定义了一些IO口功能等,还有就是说自己做工好等。
另一方面,正因为便宜,所以坏了后修的意义不大,主要是来回快递费太贵了。
实际上自己完全可以折腾一下,买个电路图,照着电路图自己修就可以了。
另外,将BF(或者INAV)源码下载下来,然后就可以自己修改源码,重新定义IO口的功能,比如增加uart串口数量,重新定义电机输出口的位置等等,很方便的,这对于串口不够用,或者某些电机口损坏情况下,重新修复很有用。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mp2359那个芯片坏了,自己淘宝上买个换上就行了,我自己使用和维修了许多这款飞控了,坏 ...

那天是怎么短路就搞不清了,现在用万用表量GND和VBAT都是短路的,前几天电池碰上两个点马上冒火花,幸好我早有准备。现在另外加了个BEC,接到飞控GND和旁边5V输入还能用,暂时没发现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是怎么短路就搞不清了,现在用万用表量GND和VBAT都是短路的,前几天电池碰上两个点马上冒火花,幸好 ...

外接5V供电的话,应该接四个电机焊盘边上的5V和GND焊盘,这几个5V输入与其它部分有防反向的二极管。另外,不接VBAT的话,就不能检测电压了,也就是说在OSD中无法正常显示电压值,除非你有外部电压检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