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x v3抖王依旧 】

楼主(2021-02-0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T4y1P7f8

网友A:
这是使用95X原装的1106马达吗?电池使用850mAh的嘛?

如果使用1106这个级别的马达,建议最高使用650mAh电池,否则存在烧马达的可能(快速飞行下极为容易)。
如果要使用850mAh马达,建议一定要上到1404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95X原装的1106马达吗?电池使用850mAh的嘛?

如果使用1106这个级别的马达,建议最高使用650mAh ...

1106电机3800kv,电池4s1100mAh高压电池,aio飞控12A电调,飞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只是怕满油的时候烧电调而已,不过目前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6电机3800kv,电池4s1100mAh高压电池,aio飞控12A电调,飞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只是怕满油的时候烧电调 ...

这个1100mAh的电池,放在1106马达上,这个马达已经特别极限了。很可能会导致马达烧,从而引起电调烧掉。

另外,1106马达提供的动力,估摸不太够满油做动作了。抖动很可能也来自马达动力太弱,尤其是启动拉升的时候,抖动会更加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95X原装的1106马达吗?电池使用850mAh的嘛?

如果使用1106这个级别的马达,建议最高使用650mAh ...

哈哈哈,这玩意没那么死板,低KV的1106用在95是非常合适的,1100高能神电更是95绝配。1106高于4500KV的用在95那肯定是吃力,3800KV的飞6分钟下来也只是温温的。我们这边大把人用1106飞95,满油门死怼的哥们也有,都OK的。

网友B:
刚试飞95x V2版,1106  4500电机,悬停时间:
3s  1000mAh  25C     4分         3.6v             193.4g
3s  850mAh   45C     2分40秒     3.6v             191.8g
4s  1100mAh  50C    4分         3.6v              188.7 g,换啥电机,时间太短了。飞着还有点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试飞95x V2版,1106  4500电机,悬停时间:
3s  1000mAh  25C     4分         3.6v             193.4g ...

找一下其他问题,我的数字版1106 4500KV用高能1100新电池飞到3.5可以6分30,朋友的模拟版能飞8-9分钟。你可以翻一下我的视频,最近换了3800KV五叶桨,有个视频一镜到底的,飞了4分30炸鸡还有3.8V。哪怕油门很大飞得很快4分钟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试飞95x V2版,1106  4500电机,悬停时间:
3s  1000mAh  25C     4分         3.6v             193.4g ...

还有V2抖是常态,需要改摄像头支架,补强,我V1 V2 V3都装过,最后还是玩V1 DIY版,只有V1才是稳如老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