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kbar与黄kbar的区别除了这两点还有

楼主(2021-02-01):
蓝kbar与黄kbar的区别,好像没有模友讨论这个。目前所知有两点区别,一是工厂不同,二是黄kbar可以侧面安装。除了上述区别,还有什么不同吗,请发表你的高见。

网友:
黄k8可以侧装是新款。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百来块的东西

网友:
这么给你说吧,除了黄Kbar都是垃圾

网友A:
不信你试试双灯、蓝、复刻、黑kbar,看看故障率怎么样

网友:
我很想知道黄kbar是不是都是一个厂家,这个厂家又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信你试试双灯、蓝、复刻、黑kbar,看看故障率怎么样

都不一样吗?我感觉出不多

网友:
以前用的蓝k的确有故障,黄k好像可靠点

网友:
黄K的做工和用料都不咋地

网友A:
带按钮的黄Kbar,也就是牛屎版Kbar,摒弃了Vbar的Bug(早期Kbar完美继承Vbar缺点)。用料一般,但是稳定性久经考验,一流的

网友A:
Kbar就选牛屎版。既然都是山寨的东西,还去猎奇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按钮的黄Kbar,也就是牛屎版Kbar,摒弃了Vbar的Bug(早期Kbar完美继承Vbar缺点)。用料一般,但是稳定性 ...

vbar缺点有哪些?求科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bar缺点有哪些?求科普

要么Neo要么牛屎版Kbar,Vbar算什么,高价买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Neo要么牛屎版Kbar,Vbar算什么,高价买文物?

真的是有道理,管他做工咋样,黄k8稳定才是硬道理。现在vbar的价格我感觉不如买个mb来的省心

网友:
早期的蓝8,是完全复制v8硬件,用料比较好,但是很多问题,比如不自检尾巴跑偏重启等。黄8,带按键不带按键我都有,其实不带按键的原本也设计有按键位置只是没有安装而已,两种黄8好像线路都一样,指示灯位置不一样,不带按键的指示灯自检时会闪,带按键的不会闪。带按键的黄8电路用的贴片电阻是最小规格尺寸的,不带按键的黄8用的贴片电阻是大一号的。至于飞行手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bar就选牛屎版。既然都是山寨的东西,还去猎奇不是给自己找事吗

什么是牛屎办,怎么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Neo要么牛屎版Kbar,Vbar算什么,高价买文物?

有道理,现在花600+买文物级别的vbar感觉就是搞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牛屎办,怎么区分

带按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