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不是没有next模拟器了

楼主(2021-02-01):
咸鱼88块钱的next没有了。是我搜不到嘛,这个模拟器有谁卖嘛

网友A:
卖也没用!要绑定显卡的

网友:
淘宝买的5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也没用!要绑定显卡的

绑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绑显卡???

对呀!无论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都是绑定gpu序列号的,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呀!无论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都是绑定gpu序列号的,你不知道吗?

现在知道了。那显然不适合我这种动不动就升级显卡的。问题是我居然觉得Next太贵(虽然3090更贵),所以用的AccuRC

网友:
咸鱼没了??

网友:
建议你买正版ACCURC 效果比NEXT强好几个档次 当然你电脑得好一些 价格才300左右

网友C:
500出正版ne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出正版next。。

有意出模拟器加下wx

网友:
绑定是指,你有两台电脑A,B都装了next。去朋友家玩模拟器,你把家里一台电脑的账号注销,就能朋友电脑上登录了。是不能同时超过两台机上用。联网飞机只能一个账号一台机上线。不然买个模拟器,一辈子都只能一台老显卡用不合理的。我遇到过台式重装系统,识别被占用了一次。导致只能笔记本玩。后来邮件给官方论坛管理员,当天他就解绑让我重新能用了。

网友:
凤凰5可以啦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