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三通道的固定翼,转向靠副翼,还是靠垂尾?

楼主(2021-02-01):
我自己做了一个三通道的手抛机改装,垂尾不动,模拟器上垂尾也是基本不动。
但是我刚才看一位网友的改装,没有副翼,转向也很稳定,而且转向时机身能倾斜,这是为何?
改装的是这个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
大上反角,方向舵转弯没问题

网友:
大上反角,方向舵转弯没问题。

网友A:
三通道,不就是 副翼,油门,升降,没方向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通道,不就是 副翼,油门,升降,没方向舵啊。

也有升降方向油门的三通道

网友:
楼上说的对,动力滑翔机多见升降,方向,油门三通的

网友:
有上反角的机翼,打方向舵的时候机翼会先向一侧水平扭转,这时候两个上反角对于气流方向上迎角产生正负差,从而起到副翼的效果。

网友:
相对而言,多数机型用副翼转弯比用尾舵要灵,但只用尾舵转弯也可以的,且无论用那种方式大幅度转弯时飞机都会倾斜并掉高度。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面用方向都转弯,好像飞机不会倾斜,我试一下实际的机子,现在正在做一个小机子的三宗到没有开服一

网友B:
不同的机型不一样,两端上反的机型,打方向舵时倾斜情况比较明显,有时候甚至可以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机型不一样,两端上反的机型,打方向舵时倾斜情况比较明显,有时候甚至可以翻滚。

我的第一个固定翼,伟力A110,只有三角垂尾,转弯时有明显侧滚。
我想大概是因为转向是外侧机翼线速度较大,从而升力更大,形成翻滚力矩。
这种对于滑翔机(也就是机翼升力很大的机型)可能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