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EXP 和塑料版本的explore 手感有啥区别?

楼主(2021-02-02):
求教,如果没啥区别就想买个塑料的得了。买金属的怕变形

网友A:
个人观点: 小鸡用金属件和塑料件,除了外观差别,好像都不影响啥,另外塑料件还更轻。炸鸡要看缘分,没有绝对的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金属的,舵机外壳是金属的很重要

舵机壳子不是金属的话,容易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 小鸡用金属件和塑料件,除了外观差别,好像都不影响啥,另外塑料件还更轻。炸鸡要看缘分,没有 ...

金属会变形,塑料断了就直接换了。。。似乎还是塑料痛快点。如果手感没大差别,我选择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内的齿轮的轴都是固定外壳上的,塑料的时间久了,或者炸鸡,很容易就变形

等到你飞到舵机外壳老化,你估计也退魔了

网友C:
问题是朗宇不卖舵机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朗宇不卖舵机壳。。。

意思是塑料壳子很容易坏,如果买了exp金属壳子舵机版本就省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金属的,舵机外壳是金属的很重要

那exp和explore手感应该没区别了?

楼主:
就要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