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安装的SAB RAW

楼主(2021-02-02):
帮朋友安装的RAW,1月31日安装完,还没飞过。
RAW的最大特点是换电池方便,机头下侧的盖板可以打开,方便电池更换。
其次是使用了普通尾管,取代了SAB以往的尾管设计。RAW的这个尾管超级粗。
另外皮带弹簧张紧轮的设计也非常不错,方便安装和调整张力。
RAW的主轴减速箱部分和巨妖580结构一样,减速箱里面只有一对斜齿轮。外面两个皮带轮,其中一个有单向轴承。
机身设计非常简洁,并且采用了大量的镂空,霸气侧漏。头罩是用四颗螺丝固定在机身上的。从侧面看。机身轮廓就是SAB的LOGO形状,非常漂亮。

感觉炸一下下机身肯定就完蛋了,电池估计也会受伤。
但是这个飞机不是练习机,我估计朋友也就飞个悬停,然后当家具了:P

上图看看。

网友A:
熟练的话,多少时间能装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熟练的话,多少时间能装完!?谢谢

照着说明书安装,一天可以完成的。SAB的飞机安装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感觉炸一下下机身肯定就完蛋了,电池估计也会受伤。
但是这个飞机不是练习机,我估计朋友也就飞个悬停,然后当家具了

精辟

二位论坛疯子,上面那段话是楼主原文(补充编辑)

网友:
sab的飞机 颜值确实没的说  不管哪个机型都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说明书安装,一天可以完成的。SAB的飞机安装还是比较容易的。

相比align哪个完成度高.或者哪个容易安装?

网友C:
塑料舵机臂???

网友:
这家具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土狗的思路,我估计sab不会承认你猜的问题!

因为之前说的土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板上钉钉了,也没见 ...

你有病吧  你和张亮一起的?  怎么什么你俩都要喷   干厂家去呗   我就是普通玩家  我爱买什么买什么  你看不顺眼别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tg炸一下机身也完蛋,二段机身中间糟糕的塑料柱子会导致重点炸鸡电池着火,你咋不说?

那一段话是楼主自己说的   别乱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舵机臂???

朋友就飞个悬停,怕啥。

另外中山兄,我们计划春节去东坑玩一天,中山兄春节去东坑飞场吗?

网友:
真漂亮!有点像未来机器人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就飞个悬停,怕啥。

另外中山兄,我们计划春节去东坑玩一天,中山兄春节去东坑飞场吗?

春节不一定有空的。。。到时候看情况,你们啥时候过来???微信 luopeixuan先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比align哪个完成度高.或者哪个容易安装?

SAB的飞机比亚拓飞机的零件少一些,熟练的话安装起来会稍微快一点。
两种飞机的结构上有一些区别,要注意的地方不完全一样。

网友F:
空机带桨(不上电池)多少重量啊?据说轻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机带桨(不上电池)多少重量啊?据说轻的离谱。。。

还没秤过,找时间秤一下。
说明书上写着含大桨,不含电池,不含电子设备,重量2.6k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秤过,找时间秤一下。
说明书上写着含大桨,不含电池,不含电子设备,重量2.6kg。

哥们 是2600克  不是公斤

网友:
就是说换电池不用拆机头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