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电位器求助

楼主(2021-02-02):
请教各位大神,有知道xg8的4个摇杆电位器品牌型号吗?用的久了想自己动手更换一下。

网友A:
很常见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电位器

哈哈楼主吊胃口告知一下关键词吧!淘宝上貌似找不到

网友:
报废的玩具遥控器上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主吊胃口告知一下关键词吧!淘宝上貌似找不到

FUTABA 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 电位器

感谢

网友:
需要知道电位器的阻值,jr用的可能是5K欧的,看看B5K的电位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主吊胃口告知一下关键词吧!淘宝上貌似找不到

楼主不是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你自己?

哈哈口误而已!回帖回习惯了

网友D:
找到了吗?想知道型号和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吗?想知道型号和关键字

futaba电位器,第6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futaba电位器,第6个

一个电位器50???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电位器50???服了!

哈哈,是呀!可怎么办,独家经营

网友F(2021-04-13):
50的那个电位器有没有测过大概多大的阻值呀,我那9x2的控貌似也要换了,不知道能否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的那个电位器有没有测过大概多大的阻值呀,我那9x2的控貌似也要换了,不知道能否通用啊

买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这个

谢谢,先买上再说

网友G(2021-08-28):
引用 网友F:
谢谢,先买上再说

我有一套全新的xg8摇杆,我换了28x摇杆闲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套全新的xg8摇杆,我换了28x摇杆闲置的。

xg8用了28x的摇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xg8用了28x的摇杆吗。。。

对呀!我准备去闲鱼捡个xg14回来然后和xg8对换摇杆。

网友:
引用 网友H:
xg8用了28x的摇杆吗。。。

对呀!准备去闲鱼捡个xg14回来,然后摇杆对换。

网友D(2022-02-15):
你这个是有效角度220度的,应该不行,遥控器一般是有效角度90度的(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有效角度220度的,应该不行,遥控器一般是有效角度90度的(不好买)

试一下不就知道啦?才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