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的遥控是不是应该油门自动回中?

楼主(2021-02-02):
以前的无人机很久没开了,现在组装一台,用的固定翼的遥控器
忽然想起,无人机撒手就是定点悬停,上推上升,下推下拉,油门是飞控控制的。
那么用自动回中的遥控器是不是更好操控?

网友A:
那不是成了一上电就悬停?怕是会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成了一上电就悬停?怕是会不安全。

启动要双摇杆外或内八字

网友:
不用飞控没那么容易一般的飞控也做不到中位悬停呢,一般都是正常固定翼那种油门手动控制。

网友B:
回中油门是疆粉那边传出来的,老飞手都是常规遥感配置

网友:
油门回中的遥控器太好飞了,普通的很难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中油门是疆粉那边传出来的,老飞手都是常规遥感配置

松油门定高,还是回中的好飞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松油门定高,还是回中的好飞吧?

其实是习惯问题。dji出来后把手都带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习惯问题。dji出来后把手都带偏了

不是习惯吧?没有回中怎么定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习惯吧?没有回中怎么定高?

习惯性的往中位推多旋翼这块之前更多的是由固定翼玩家把持,他们不会把遥控器设置成回中。之后开源开始在diy流行,继承了固定翼的习惯,直到dji崛起才出现油门中位这种情况。所以要说遥感回中这个设置可以完全是由飞控本身特性决定的。就个人而言,本人更习惯非油门中位这一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习惯性的往中位推多旋翼这块之前更多的是由固定翼玩家把持,他们不会把遥控器设置成回中。之后开源开始在 ...

撒手悬停,油门不回中怎么做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撒手悬停,油门不回中怎么做到?

说了,老模友一般都会习惯性的把油门推回中位,而不是利用遥杆自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老模友一般都会习惯性的把油门推回中位,而不是利用遥杆自动回中

明白了。两种操作方式。

网友(2021-10-22):
这个是看你自己习惯问题

网友:
这个要看飞什么模式,说实话感觉不回中的更好用

网友(2022-05-27):
我一直用自动回中的

网友:
油门不回中的话,比较方便实现固定速率升降。嫌中点不好找的话,设一个比较大的deadband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