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F接收机对频问题,对不上

楼主(2021-02-02):
如图,只知道R1F是D16协议,但菜单里的D16  frsky协议太多了,一张图一种协议,大神帮判断一下是哪个了,最后点击对频菜单竟弹出新窗口,又出来4个选项!哪个才对,试过很多次了,都不行,接收机对不上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是对的,frsky x d16模式,四个选项选第一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片是对的,frsky x d16模式,四个选项选第一个就行

试过了对不上,卖家说是刷新率问题,数值00要改-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对不上,卖家说是刷新率问题,数值00要改-80?

应该和这个没有关系,还是看协议,有没有d16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这个没有关系,还是看协议,有没有d16协议啊?

对上频了,但接收机是红灯常亮,BF地面站的舵量条不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 控和 接受
红绿灯 和说明书 上写的 写反了~~ 反着看就对了~~
然后fb里面要把 接收机模式 改成 fport
如果要启用 回传模式的话 需要修改飞控数据 信号线接在 TX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 控和 接受
红绿灯 和说明书 上写的 写反了~~ 反着看就对了~~
然后fb里面要把 接收机模式 改成 ...

目前已成功对频。bf也选择了FPORT,只是打舵无反应,舵量条根本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已成功对频。bf也选择了FPORT,只是打舵无反应,舵量条根本不动

端口 是否 设定错误~~多数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口 是否 设定错误~~多数是这个问题了

应该是哪个端口了?我查了一下端口都没开?sbus默认好像是uart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哪个端口了?我查了一下端口都没开?sbus默认好像是uart6

请问接收机弄好了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 控和 接受
红绿灯 和说明书 上写的 写反了~~ 反着看就对了~~
然后fb里面要把 接收机模式 改成 ...

我也是这个控,你这个控的界面怎么弄出来的呀?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接收机弄好了吗?

还没有呢?这个接收机是不是挑飞控啊

楼主(2021-03-05):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 控和 接受
红绿灯 和说明书 上写的 写反了~~ 反着看就对了~~
然后fb里面要把 接收机模式 改成 ...

请问你这个界面是怎么调出来的?遥控器固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我买了R1F用F4飞控也是不行,对频后接收机红灯闪,连接很不稳定,一会报信号弱一会遥测信号丢失,反正是死活舵量条不动!

网友:
怎么对上的?

网友(2021-04-27):
救命啊 我是R1 对不上 t-lite 了

网友(2021-07-20):
好像就没有完整的对频教程,说明书也说不清楚。信号号和实际对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