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飞机与飞机八字不合 怎么破?

楼主(2021-02-02):
我手上一台380,一台550
今天惊讶的发现,我单独带任何一台出去时候,从来啥事没有,爽飞回家
一旦两台一起带出去
一次是380莫名其妙射了
一次是380接收机线莫名其妙松了,导致失控。
今天先是舵机臂螺丝松了,紧了紧,这个小事情,结果一飞发现,我擦,怎么回事,电机皮带直接掉下来啊。。。。。。。

然后我突然惊奇的发现,好像每次两台一起带出去,就会出问题。。。。
就好比说,380接收机线突然松了。。。。。这概率也太小太小了吧。。。。。几百起落的人了,那次也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
飞的多了是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故障出来的

网友A:
我和你真好相反,带两架基本都没事,但是我基本带一架或者是3架就很容易出事,飞场越远越容易出事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接收机插头没粘胶?我都是用海绵胶粘一下,自从k8的插头松动炸机后,每次飞都要看看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真好相反,带两架基本都没事,但是我基本带一架或者是3架就很容易出事,飞场越远越容易出事

把你的飞机跟楼主的放一起过一夜,就都好了。

网友:
请个道士或和尚一起去飞场,你飞他在边上做法事。

网友:
我也有和你同样的经历

网友:
也许两架飞机有灵魂,一起出去就争风吃醋吧。

网友:
八字不合,媒人有责.

网友:
买到八字合适为止

网友:
墨菲定律!

网友B:
尝试把一架放副驾驶,一架放后备箱,让他们都认为你带了它一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把一架放副驾驶,一架放后备箱,让他们都认为你带了它一架飞机

我是电瓶车  一个放脚踏板  一个包包背后背。。。

网友:
380你每次出问题都是背在身上的吗?

网友:
再入第三房 她俩就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