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机发烫的问题

楼主(2021-02-02):
问下大家,
电机
满油门不到1分钟就非常烫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用桨超规格了

网友B:
如果是穿越机的话正常,固定翼的话你换桨吧

网友C:
电流过大,阻力大电流就会大,桨大阻力也会大,但又不一定是桨大

网友D:
看看油门和螺距配合,会不会是油门偏低螺距过大

网友E:
一般来说是桨用的大了,换小的试试看还烫不烫就知道了

网友F:
问个小白一点的,是装了桨测试的吧
来自微站

网友G:
没事!
满油不发烫,还爽飞个毛,说明你没发挥到极致。飞航模这么保守你以为能干吗?满油别干冒烟就可以了。

网友H:
多大电机多少KV用了什么电池和桨,用来带动什么飞机……这些不说瞎猜没意义。
我去发个快递人家门口测体温的还要问我开汽车来的还是骑电瓶车。

楼主:
谢谢楼上的模友们,我试下换小点的桨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