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21-02-02):
我这个小飞机有一个电机不转了,给油门的气候会有动作,最大油门也能动几下。
用手波动的时候,也不像别的正常的电机那样流畅,而是觉得特别涩而且不像正常那样会有波动的效果,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
估计电调有问题,排除法试试

网友:
没通电卡应该是掉磁了,简单说是电机坏了

网友:
这是明显的电机轴歪了,只能换电机

网友:
电机罢工了

网友:
电机坏有多种原因.比如掉兹.轴承坏.得需要自己多多检查

网友:
也可能是 断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