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80和富丽380,哪架值得购买?不要掺杂商家意见。

楼主(2021-02-02):
         直机退魔也好几年了,回来后看到有富丽360 380 420 xl380 等机型,富丽的保有量多,小罗380的用户较少。朋友们给个中肯的意见,买哪架!

网友A:
富丽360吧。配件价格合适。380的西装比较贵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富丽的X360。 MSH380 的尾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同时MSH380的定位是与SAB高的,所以他的配件价钱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特别是练习机经常炸。

网友:
如果买富丽360建议把尾轴等关键部件换成泰世的

楼主:
以前玩450退魔的,这次不想弄太小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富丽的X360。 MSH380 的尾不是一般人能解决的,同时MSH380的定位是与SAB高的,所以他的 ...

我看小罗的380配件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丽360吧。配件价格合适。380的西装比较贵

本来计划富丽380的,看着头罩尾管要400多,后看到小罗380比较合适,看了下配件不是太贵。

网友:
咋说呢,小机子里面,便宜练习机就那么多吧,450pro系列,x360,500pro系列
价位稍微高点的练习机就是什么富丽380系列,xl380,470l系列
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经济水平,准备3000就上面那一档,准备5000就底下这一档

网友:
富丽380的尾巴也没有那么容量坏,我炸过4次左右,一点事都没有,很好的一机,动力足,稳定,3300电定速70%油门,随便翻翻,能飞10分钟以上

网友:
360机子真的是随便炸,配件很便宜,如果在大量炸鸡的阶段,选这个没得说;
xl380、泰世x3l、亚拓470,其实配件价格也能接受,如果过了大量炸鸡的阶段,又想要个更大点的,这几个妥妥的;

再往上就是520、5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罗的兔子380精度好点,纯皮机,手感好。富丽的便宜,还是便宜,可以放开来飞。土豪无视

纯皮机就是脆皮鸡?一炸就坏?

网友D:
富丽是对飚伟力的,比较低端,拿不出排面,不建议买,越玩越自卑

网友:
喜欢哪个买哪个不就好了   没必要纠结太多了   我飞ALZ的380   现在发现  飞越  SAB heli 配件通通都装了一圈

网友:
x3,配件富丽不就行了,经济实惠

网友:
有亚拓700、600、550,但出勤最高的还是x360,没感觉低端,性价比很高

网友:
比起几年前都要便宜的多,以前一台450可以买现在一台700,所以结论就是两台都买来对比下不就可以了,喜欢哪台飞哪台,炸鸡来说肯定比sab380和山寨sab380的便宜,Protos也有炸鸡贵的机,380evo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富丽是对飚伟力的,比较低端,拿不出排面,不建议买,越玩越自卑

我2台x360,一台富丽380,一台505,没觉得自卑什么的,反而觉得富丽机子不错,亚拓450L我现在挂在咸鱼,富丽一台不舍得卖。

网友:
把X360拉长成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