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16用小黑羊搭配大疆高清图传加装GPS装了台新机,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21-02-03):
        我也算是老模友了十年前就飞固定翼,直升机,自制多旋翼,cc3d时候的穿越机,后来工作忙就玩的少了,毕竟要赚钱养家。20年我看到高清图传的穿越机真香,就又入了大疆的全套,说实在不飞竞速高清图传真的香,但是也用很多问题。图传距离近不敢飞远,加了枫叶天线开FCC后好了很多,发现大疆遥控距离不够了,于是就买了天地飞et16加小黑羊,组装了新的5寸机,于是问题就又来了,试飞发现满杆飞机的滚转也非常肉,连接地面站后发现最大的杆量信号输出到1833通道显示中顶不满格,

这样之reat值滚转速率是667的情况下满杆舵只能达到255的水平,我说怎么就这么肉呢,无法我只能增加了reat值到最大角速率1998,这样满杆角速率572,看下面动画中翻滚速度可以了,不知道这样设置对吗,改天去试飞下

另外我发现我向左打舵角速率比右侧大,不带桨试机也是左打舵电机响应跟多一些。
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这个舵量输出的问题,遥控器里我都是初始设置,没有开大小舵量。
还望大家帮忙赐教!

网友A:
遥控器行程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行程调一下

et16翻遍说明书也没找到行程调节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et16翻遍说明书也没找到行程调节项

有的

网友(2021-03-24):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感觉比较肉,

网友:
你把摇杆的高位阈值调到1840 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知道,之前用的天9,也是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也简单,在大小多设置里面,把曲线最外侧加到120%就可以了,设置一个开关打开和关闭,最后那20%的舵量特别大,刚飞小心一点。

网友:
在通用功能的舵角设置里面

网友(2021-05-15):
舵量可以打到150%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