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 飞翼(能申个精不?#^_^#)

楼主(2021-02-03):
最近一直在玩BD5 飞了几天渐觉单调,故又做了架飞翼

试飞照

炸机照(7、8米高处螺旋下坠,但未见明显炸伤)

~~~~~~~~~~~~分~~~~~~~~~~~~割~~~~~~~~~~~~线~~~~~~~~~~~~
故事缘于1套多余的动力,以及一堆多余的泡沫,还有1张不大不小的KT板……

思来想去,还是做飞翼吧,先把板子载到合适大小

拼接

裁成飞翼形状(无图纸无尺寸,自己估摸着瞎捣鼓)

粘上海鲜箱子切的泡沫板(泡沫攒的太多了,老婆说我是垃圾佬

按照翼根宽度切出翼形模板,粘到泡沫上准备热切割

这是翼尖的翼形

热切割成型(过程略)

在飞翼腹部加碳杆补强

在飞翼上表面挖坑安装舵机

粘上2片副翼

安装舵角、拉杆

用热缩法做个设备仓(只是用烤箱啦,并非真正的吸塑)

设备仓成型

假组

彩虹涂装方案

翼尖的垂直安定面

涂装

闪亮登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2的无尾翼布局,futaba要空没有这个选项怎么办

常见的飞翼模型都没有尾翼,保持航向稳定的方法是在2个翼尖或者飞翼中部加装垂直的翼面。但一般不在垂直翼面上附加控制舵面,仅靠三角翼混控(也叫升降舵混控),由副翼、升降两个通道外加油门通道来实现飞行姿态的控制。
B2比较特殊,真机的姿态控制机理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除了俯仰和横滚控制,还有一个偏航控制,即不用左右侧倾即可实现转向,主要是通过左右发动机的差速和阻力舵控制的。阻力舵的原理好理解,上下两片舵面并拢时风阻小,呈“V”字形打开时风阻大,起到减速作用。当左右两翼的控制舵打开程度不同时,就形成了阻力差和速度差,从而实现了转向。
回到航模上,一般飞翼仅靠三角翼混控就够了。如果你非要实现“不侧倾转向”,那就得设计一套阻力舵,用偏航通道来控制。如果是双发的飞翼航模,也可以考虑差速转向。

楼主:
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覆写真膜
材料是广告店老板免费送的未喷涂的空白写真膜

楼主:
说到飞翼,以前自己做过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赞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艺

谢谢夸奖,做的多了,也就掌握了一些小技巧
都是些雕虫小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申精

谢谢支持!

网友E:
楼主手工不错,飞翼也是我的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手工不错,飞翼也是我的最爱

谢谢肯定

网友F:
我也是垃圾佬,还有点小名声,一个充电器的电源就是小区里捡废品大妈捡到送我后改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垃圾佬,还有点小名声,一个充电器的电源就是小区里捡废品大妈捡到送我后改制的.

老前辈好久不见!

网友G:
飞翼真是好东西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翼真是好东西啊 !!!!!!!

好做好飞好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前辈好久不见!

入冬后天太冷,飞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