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v2 无法调节亮度

楼主(2021-02-03):
第一台入手发现不能调节亮度
亮度里只能4 5级切换 选了4屏幕亮度也没有变化。回去再看又变5了
然后我就退货 再买了一台 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大疆是怎么了

网友A:
同样问题,等升级固件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问题,等升级固件解决吧!

我表哥一起购买的 就没这个问题 他的能调节

网友B:
我的也只能调4和5貌似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只能调4和5貌似没有作用

你的序列号后面几位是100xx的吗 我两个不能调节的都是100xx 我表哥能调节的是102xx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序列号后面几位是100xx的吗 我两个不能调节的都是100xx 我表哥能调节的是102xx

不是吧?该不是V1回炉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该不是V1回炉后出来的??

那可不好说~

网友:
都是v1回炉的货,要不然前段时间v1断货召回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序列号后面几位是100xx的吗 我两个不能调节的都是100xx 我表哥能调节的是102xx

我的是100

网友A:
你的能调节不?朋友刚到的104XX也不能调节!!!打电话客服说不知道,要我寄回检查,希望你们打电话给客服让他们解决

楼主:
大疆翻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能调节不?朋友刚到的104XX也不能调节!!!打电话客服说不知道,要我寄回检查,希望你们打 ...

升级后可以调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后可以调节了

哈哈,已经解决了!应该是我跟大疆客服沟通后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已经解决了!应该是我跟大疆客服沟通后解决的

造福大众喽

网友:
客服刚开始要寄回,我说这个应该升级个固件就能解决的事。我说过年我要用,你跟上面反映一下,他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