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教一下360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2021-02-03):
遥控器是14sg想搞个副厂接收机。7008太贵了一个接收机而已。图片这哥俩哪个比较稳定呀。要支持sbus的。睿思凯好像没有这样的

网友A:
frsky tfr4sb,tfr8sb

网友:
看你用什么控…有钱就用7008

网友B:
建议原厂7008 再低也是原厂的3系 ,便宜的睿思凯TFR8

网友C:
tfr4sb  小巧好用稳定

网友:
你觉得炸鸡贵还是接收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r4sb  小巧好用稳定

好的谢谢上将大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原厂7008 再低也是原厂的3系 ,便宜的睿思凯TFR8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 tfr4sb,tfr8sb

谢谢tfr4sb这个确实稳定哈。睿思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7008保值。接收机不是易损件。最应该投资的就是遥控器和接收机

网友:
有条件就7008吧,低电震动报警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