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的f16

楼主(2021-02-04):
喷气式战斗机里最喜欢f16,但是一直觉得模型做的没有真机那种感觉,后来纠结90mmf22,和便宜点的90mm毒蛇,最后考虑到90mmf16的后起落架太美了,还是圆梦买了一架90f16,现在想问起飞需要注意哪些,我用14sg加7008接收机,7008回传电压到遥控震动报警低电量。需要调升降曲线吧?还有重心等等需要注意哪些,之前飞70mm歼十和64mmf35,这次希望能安全的起飞降落,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您按原厂建议的舵量和重心就可以飞了,升降舵、副翼和尾舵建议设置-30%的EXP,首飞最好设置大小舵量。
这个飞机我一直在飞,起飞和降落需要开15度左右的襟翼,稍微带点儿油门可以飘降下来,快接地时候拉个仰角就行。
另外有个很重要的建议:这个飞机原配6S动力我也飞过,只能说够用,谈不上动力表现。我后来考虑过升级12S动力,但是这个飞机机身内部空间较小,电池没法放,后来退而求其次上了飞翼F22那套8S动力的90涵道、电调套装,实际飞下来发现比原配6S强太多了,飞机有初始速度后可以垂直爬升很长时间。
现在我准备更换9SJP90涵道和双天summit 120A电调了。

最后说一句:强烈建议更换8S动力套装。绝对爽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直接能猜出来我用的6s动力~用的飞翼12叶外转,扇叶有个银色导流锥那款涵道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按原厂建议的舵量和重心就可以飞了,升降舵、副翼和尾舵建议设置-30%的EXP,首飞最好设置大小舵量。
这个 ...

感谢大佬的解答和建议

网友B:
你从70歼10到90F16,这个跨度有点大。
70的歼10起落架都没法收的。
这飞机是需要带油降落的,后起落架看着漂亮,但是没有想象那么结实。
还有就是电压回传,你的电池要是不行,90涵道的压降会很大。说不定起飞就报警。
首飞上天调平了,就下来。看看电量,还是用定时器比较靠谱。
首飞设个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70歼10到90F16,这个跨度有点大。
70的歼10起落架都没法收的。
这飞机是需要带油降落的,后起落架看 ...

跨度真的大吗?说的我都不敢飞了,歼十简单我知道,原来飞还有64mmf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跨度真的大吗?说的我都不敢飞了,歼十简单我知道,原来飞还有64mmf35

跨度真的大。就是1.2m的塞斯纳到1.6m的下单翼的感觉。而且这个F16在90涵道中,不算是很好飞的那种。算中等。
没有看过你飞的怎么样,你可以酌情考虑一下。问问你周围看过你飞的高手,看看你能不能驾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按原厂建议的舵量和重心就可以飞了,升降舵、副翼和尾舵建议设置-30%的EXP,首飞最好设置大小舵量。
这个 ...

请教下8s电池是自己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跨度真的大。就是1.2m的塞斯纳到1.6m的下单翼的感觉。而且这个F16在90涵道中,不算是很好飞的那种。算中 ...

受教了、那我应该再拿哪个涵道机过渡一下到90f16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8s电池是自己组的吗?

我是用两块炸坏的直升机6S电池组了一个8S电池。然后再定做一块同品牌同型号的2S电池,和其他正常的6S电池串联使用。这样固定翼和直升机都不耽误,而且电池通用性也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那我应该再拿哪个涵道机过渡一下到90f16呢?

航模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我是70 80 90这样升级的

网友D:
飞翼90F16挺好飞的,但是想爽飞起码还是要内转的动力,建议设置襟翼,好飞很多,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9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翼90F16挺好飞的,但是想爽飞起码还是要内转的动力,建议设置襟翼,好飞很多,有兴趣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帖 ...

谢谢,之前在b站看过楼主f16的全部视频了,学习了

网友E:
64肥电是哪个产品?

f16这机型作为模型感觉没有同级的超虫快、滑行的远,
这个小窄腿在地面不算稳,容易蹭翼尖。
本群友有一个,只带出来飞了一次,看效果没有90f22好飞,当然了90f22在地面也算稳,容易画龙蹭翼尖

楼主:
引用 网友E:
64肥电是哪个产品?

f16这机型作为模型感觉没有同级的超虫快、滑行的远,

fms有一款64mm的F35,我感觉降落挺挑战人的,爱弹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fms有一款64mm的F35,我感觉降落挺挑战人的,爱弹跳

那个呀,坚持3s动力不足吧,又不卖空机

尝试前腿换跪式减震腿试试,没减震是容易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