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起飞为什么往左偏?-专业答案

楼主(2021-02-04):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玩直机的都知道

网友B:
所谓的陀螺效应、地面效应都是扯犊子。
其实就是尾桨的推力所产生的效果,虽然平衡掉了主桨的反扭力,但也带来了侧推力,这个侧向力,必须要倾斜主桨来产生反向侧力来平衡而已。
所以不管是在哪种高度悬停,正飞你都得往右压点副翼,倒飞你都得往左压点副翼。

网友C:
嗯!在就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
地面效应我知道,这跟陀螺效应有什么关系?
地效多少还是有点的,接近地面的浮力更大一些,尾桨的侧吹效果也更明显

网友D: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