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这些模型厂商用的什么软件建模的?

楼主(2021-02-04):
我玩车模比较多,知道xray是用creo设计的,本人特别爱好3D建模,目前自学solidworks中。想知道这些大厂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估计是UG和cero比较多。

网友A:
大部分厂家是采用翻模+CAD

网友B:
以前玩具厂做过,那家用的是UG,造型的话有很多软件可以选择,每个厂用的也不尽相同.本人一直用的UG,客户公司也有用PROE,CATIA,SOLIDEWORK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厂家是采用翻模+CAD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具厂做过,那家用的是UG,造型的话有很多软件可以选择,每个厂用的也不尽相同.本人一直用的UG,客户公司 ...

谢谢,自己打算比着零件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自己打算比着零件画出来

这个叫过程做逆向.可以激光扫描得到点阵,或者拍三视图照片,放在建模软件里面方便参考.网上应该有不少教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过程做逆向.可以激光扫描得到点阵,或者拍三视图照片,放在建模软件里面方便参考.网上应该有不少教程 ...

买它厂的产品直接翻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过程做逆向.可以激光扫描得到点阵,或者拍三视图照片,放在建模软件里面方便参考.网上应该有不少教程 ...

其实没条件3D扫描的话,有个软件可以拍照建模,叫RealityCapture,不过我还没用过
还有一个用于简单物体的建模的叫Ql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它厂的产品直接翻模的

我现在是在grabcad上下载的step模型,比着尺寸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没条件3D扫描的话,有个软件可以拍照建模,叫RealityCapture,不过我还没用过
还有一个用于简单物体 ...

这样估计误差很大

网友:
工作前我也特别爱好3d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