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有人考虑过比双稳更好玩的方案没?

楼主(2021-02-04):
前几天跟别人讨论双稳,觉得双稳实用性不强,尤其是横稳,只能保持在固定角度。
后来考虑到之前DJI的拍摄模式,可以考虑采用下面的方案来改造双稳,使其更好玩。
1、前提,坦克增加摄像头,可以进行FPV模式。
2、增加陀螺仪,可以获得当前炮塔的方位角和俯仰角。
3、主控带图像识别。
具体操作
1、显示屏采用框选选中目标所在位置(模仿DJI的环绕飞行),或者显示屏制作准星位置,按遥控按钮选定准星位置周围一定区域内像素。
2、选中后系统默认开启锁定模式,此时炮塔俯仰和回转摇杆系统接管,可以控制主电机的运动模式。
3、这样,不管其怎么运动,准星永远会指向目标。
4、其他,如果因为转速或者地形问题导致目标丢失,可以声音报警
用途
对战利器,锁定直接干倒

网友A:
楼主提的这个玩法不错,现在的双稳确实只能算勉强能看。
简单说就是把整套手持云台移植到坦克上。云台电机绝对比现在坦克上的俯仰舵机和旋转电机来得敏捷和精准。鉴于坦克比例小的问题,手持云台直接移植是不可能了。期待有大神开发类似手持云台的东西应用在双稳驱动上,能大大提升双稳效果和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的这个玩法不错,现在的双稳确实只能算勉强能看。
简单说就是把整套手持云台移植到坦克上。云台电机 ...

经过查找资料,现在考虑以下方案。
1、摄像头直接采用OPENmv摄像头,利用里面的特征点比较。
2、openmv添加wifi模块,将图像直接传到安卓手机。
3、安卓手机端做个简单软件可以接收图像。
4、将原来恒龙遥控增加一个按钮,添加一个小型高频头,openmv增加一个接收机,当其接收到按钮信号时,通过wifi传输给手机,选择屏幕设置好区域进行特征识别。
5、特征识别完毕以后,openmv把信号给双向有刷电调,用来驱动俯仰和回转电机,进行目标跟踪。
6、进入目标跟踪以后,在有刷电调和有刷电机之间增加互锁继电器,将原来恒龙主控通往有刷电机的电路隔离。这样可以避免手动打杆跟目标跟踪冲突。

楼主:
项目难点是,手机端软件制作,数据传输以及图像识别的编程。

网友:
摄像头有个移动检测跟踪功能。只要跟得上够精确,再把水D校准在图像准星上,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就自己改了个垂稳加了个陀螺仪

网友:
我目前田宫m1的双稳就遇到一个怪病,在车体慢速模式下,炮塔偶尔会出现左右剧烈抖动,幅度有1-2毫米左右,快速转动就没问题,在running mode状态下,车体转的快了,炮塔就没有抖动了,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看我发的fpga数字图传叠加器的帖子。

我设想用机载fpga或者gpu实现高速目标识别

ps:大疆办的robomaster比赛和lz的想法很接近

网友(2021-05-12):
直接用大疆的遥控器和飞控 改改来控制坦克不就得了~

网友:
dji的识别和跟随,准确性也不算高。所以,单独能开发出高精度识别、跟随的软件的话,也差不多可以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