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X9D遥控器开关警报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看教程上面,是可以预设某个开关为向下位置的
为什么我在设置的时候,按说明始终设置不了,小箭头都一直朝上,要么就是关闭

网友A:
光标移动到这一项,然后长按enter键读取当前开关位置。光标移动到单个开关选项上,短按选择是否开启对应开关的警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移动到这一项,然后长按enter键读取当前开关位置。光标移动到单个开关选项上,短按选择是否开启对应开 ...

您说的比说明书上的明白多了!!
回头就试一下,谢谢啦,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