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汽油机与甲醇机如何选择

楼主(2021-02-04):
看到最近亚拓有新春优惠…想入个…纠结汽油动力还是甲醇动力,不飞3d,估计套个像真壳飞航线为主

网友A:
汽油购买方便

网友B:
建议入汽油机。汽油购买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该论坛的大神们买汽油特别方便,长见识了!

个人因生产、生活等需购买散装汽油的,购买人应提供由所 ...

理是这么个理,可以变通下,借个摩托车加满了放出来,拔汽车油管放出来,到乡下钓鱼的时候路过加油站拿个铁桶去加油,别忘了告诉人家你这是家里的插秧机用!

网友D:
汽油机+1,不过os15这种小排量汽油机比较容易拉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机+1,不过os15这种小排量汽油机比较容易拉缸

收到,谢谢

楼主:
这个毒了……简直不要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购买方便

嗯,对,有一些小加油站可以给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入汽油机。汽油购买方便。

收到~就是担心小汽油机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该论坛的大神们买汽油特别方便,长见识了!

个人因生产、生活等需购买散装汽油的,购买人应提供由所 ...

摩托车

网友:
资深玩家几乎没有服役的汽油直升机,有过的全扔了

网友E:
车模玩家建议甲醇机。要么就电动。因为32cc以下的汽油机真的很娇贵

网友:
飞航线有点动力就够用了,我也打算装一架汽油700飞航线

网友C:
坛子里有人玩散装汽油.这是要封坛喝茶的节奏.管理员封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有人玩散装汽油.这是要封坛喝茶的节奏.管理员封帖!

像你没玩过似的

网友F:
甲醇机优点:体积小重量轻,爆发力高,转速爬升快(高转优势),所以3D油机都是甲醇机作为动力。缺点:甲醇发动机娇贵对环境温度及其敏感,经常需要调试,燃油购买不方便,甲醇燃油成本高(飞行成本高)。
汽油机优势:汽油发动机没甲醇发动机娇贵调试相对方便,汽油机也比甲醇机省油一些,燃油购买方便,燃油价格低(飞行成本低)。汽油机缺点也很显而易见:体积大,重量高,转速爬升慢,抖动大。所以汽油直升机大部分以作业机为主,比如(植保机)
我也是玩油车和接触过油直。甲醇机更适合玩,汽油机更适合作业场所使用。当然LZ执意要玩汽油机也没问题,因为飞航线都可以,而3D必须得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甲醇机优点:体积小重量轻,爆发力高,转速爬升快(高转优势),所以3D油机都是甲醇机作为动力。缺点:甲醇发 ...

感谢大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模玩家建议甲醇机。要么就电动。因为32cc以下的汽油机真的很娇贵

电动就算了~还是甲醇吧~

楼主:
好像是这样…

网友C:
taobao已经买不到甲醇油料

网友:
还是电动

网友(2021-03-24):
引用 网友C:
听说该论坛的大神们买汽油特别方便,长见识了!

个人因生产、生活等需购买散装汽油的,购买人应提供由所 ...

我们这里拿驾驶证或者身份证即可购买,每个地区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obao已经买不到甲醇油料

找我拿油,luoyun618微信

网友G:
汽油机最大的好处是不喷油,干净,要是不差钱,作为悬停党,我会选汽油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汽油机最大的好处是不喷油,干净,要是不差钱,作为悬停党,我会选汽油机的

价格没差多少呀

网友(2021-05-04):
哪个方便选哪个,玩吗..............最后都要回归电动

网友(2021-11-30):
电动是主流

网友(2022-03-02):
要飞3D就用甲醇机,飞航线图方便就汽油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听说该论坛的大神们买汽油特别方便,长见识了!

个人因生产、生活等需购买散装汽油的,购买人应提供由所 ...

嘿嘿 我這邊只需要隨便拿個桶子就能買要多少有多少
載個50加侖桶去裝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嘿嘿 我這邊只需要隨便拿個桶子就能買要多少有多少
載個50加侖桶去裝也行

弯弯不管制危险爆炸物?真是太自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嘿嘿 我這邊只需要隨便拿個桶子就能買要多少有多少
載個50加侖桶去裝也行

弯弯太自由了

网友:
看你想玩什么风格的,3d特技飞肯定选择甲醇机,玩个普通飞航线,那么就是汽油机,没有其他选择。。

网友:
汽油机续航时间长一点,成本低一点

网友I(2022-08-24):
我自己买的汽油NX4,到现在还没磨好车,一直没时间去搞

网友J(2024-02-27):
引用 网友I:
我自己买的汽油NX4,到现在还没磨好车,一直没时间去搞

我的汽油NX4已经爽飞了,就是飞行的时候不要太关心温度,要不飞着很揪心,温度会超过200度
还有汽油震动大,我排气管的固定螺丝额外加个螺母都震松了,要双螺母加红色螺丝胶才行

NX4的离合器的物理强度只适合37甲醇或者50汽油机,不能飞50甲醇机,那样离合系统很快就坏了

网友(2024-05-16):
这贴又可以更新了

总结前几个月700N汽油机情况
首先,我的汽油机改自OS91甲醇机,所以没有传统的汽油机那么娇贵
其次,我这个改装的汽油机不用CDI点火,只需更换一个G5火头,我想之前没人这样试过而且还成功飞行过

然后就是问题有待解决了:
问题从小到大依次是
1.油箱问题亚拓 700N油箱装汽油容易开裂,小罗700油机的油箱很好,轻盈且耐汽油但它的油嘴的油封不耐汽油而且找不到替代品因为规格和亚拓的不一样,此问题暂时无解
2. 油针里面的O型圈老化问题,基本飞几个起落就硬化了变化了快消品,这个也无解,只能烧钱
3.发动机发热问题,经过本人多次测试,汽油机只有低转速大螺距的时候可以持续正常飞行(用520桨螺距超过20度,只能飞航线),用600桨正常螺距13度能飞简单3D,但发热厉害,对发动机无伤害因为润滑足够,最发动机周边的胶类部件有伤害,
OS91改飞汽油飞行实录:
【700N 油动直升机 OS 91改吃汽油GASER CONVERTED 600大桨+600尾管翻滚视频】

网友K:
本人飞过京商260汽油机,值得拥有,但只要炸鸡就只能摆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本人飞过京商260汽油机,值得拥有,但只要炸鸡就只能摆设了。

3D机必须得有炸鸡修复的预期,我TG55N重炸了两次都恢复如新,只是把排气管炸了个小凹曹不影响排气管正常工作

电动大飞机炸鸡最怕就是炸坏电池,我手上有两组5000MAH 12S的男爵电池,都是本地大佬炸鸡炸坏了其中一节电芯就报废了,相比之下油机炸鸡成本可能更低,按现在的安装结构把发动机炸坏的几率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汽油NX4已经爽飞了,就是飞行的时候不要太关心温度,要不飞着很揪心,温度会超过200度
还有汽油震动 ...

好的,我到现在也没有飞NX4 一直放着吃灰,羡慕你哦

网友:
不飞3D买汽油

网友:
汽油机,汽油比甲醇便宜不少

网友(2024-09-22):
现在甲醇油料难买

网友L:
建议用新越steam 700 飞机改装一个700的汽油直升机。

初步组装

初步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建议用新越steam 700 飞机改装一个700的汽油直升机。

这个不是多年的狂热者都搞不出来,新手还是乖乖的凑够钱买台TG55N或小罗牛油吧,像我这样玩成本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