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9怎么连接电脑玩Liftoff

楼主(2021-02-05):
很久没玩了,看到liftoff又开始萌芽,不知道天地飞9
遥控器
需要什么配件可以爽完liftoff?
谢谢。

网友A:
买套模拟器,加密狗模式设置为G3.5,遥控器发射模式设置为PPM
网上自己下载一个liftoff,有免费的

网友B:
有遥控器,加密狗,再下载游戏就好啦,其实还不错

楼主:
搞定了,加密狗用G4-G7模式,遥控器PPM模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