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个木架测试发动机

楼主(2021-02-05):
花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木架,用来测试发动机。主要材料取自废弃的木托盘,破床。废物利用,促进环保。
这个测试木架可以测发动机拉力,发动机安装座下面是滑轨,后面有拉力计安装位。还可以调俯仰角度,模拟飞行中的俯仰状态。虽然简陋,但是简单测个大概值还是可以的。下午开始测试,搞完发照片过来。

网友A:
你这多大发动机啊?排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多大发动机啊?排量

OS 40LA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初步测试了一下,这OS机器还是蛮不错的,没有时间细调,有空再调。

网友B:
看你的表,这个发动机拉力能到2300多克,是吗?用的什么桨?什么油?

楼主:
对,拉力大概2.3KG,桨是master airscrew的,估计是10*6的,我买这个发动机卖家送的桨,桨上没有尺寸,卖家说查了包装袋再告诉我尺寸。油是SPEED的20%。年后再买几个桨与转速表好好调调

楼主:
又收了一台40LA银色,这台比较新,散热片有的缺,其他都好,拆开洗洗也跑的很畅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表,这个发动机拉力能到2300多克,是吗?用的什么桨?什么油?

今天测试另外一台的时候发现可能实际只有拉力2KG左右,滑轨有点没装平行,不太顺,推杆大车后,这台也显示2.3KG,但是大车状态下用手后拉一下滑台,再松开就只显示2KG,多次拉滑台松手也只有2KG。估计那300克是推杆推的,不回位。

网友B:
2千克也不错了,我有4台这个发动机,目前一直用一台,感觉用不坏,缸压一直很好,而且非常稳定,飞25级飞机爽的很,垂直拉升轻松直冲云霄。而且用的这一台是7、8年前100多收的二手的,现在依然状态完美,除了炸坏,真不知道这发动机用多久才能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千克也不错了,我有4台这个发动机,目前一直用一台,感觉用不坏,缸压一直很好,而且非常稳定,飞25级飞机 ...

看来真是很好用,你都用的什么尺寸的桨?用什么油?

网友B:
用的11x6的桨,自配素油

网友C:
40LA用10x6的桨小了,用11x5才能发挥出它的效能。

网友D:
美国产的Master是一支好桨,韧性强,就算不小心触地了也不易打坏,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11x6的桨,自配素油

天使的25级套材?用40LA会不会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LA用10x6的桨小了,用11x5才能发挥出它的效能。

40LA最大能上多大的桨?是不是桨小了,会高速会磨损?

网友:
楼主素油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LA最大能上多大的桨?是不是桨小了,会高速会磨损?

40LA用桨官方数据最大好像是11x6。桨大负荷重磨损的就快,桨小负荷轻不容易过热,但是过小规格导至转速过高确实影响寿命,40级机器放练习机上11x5左右的桨比较合适。嫌转数高可以稍微减小风门调低点转速,再用大机器拉小些级别的飞机,半开风门就可以飞得不错了,这样磨损就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LA用桨官方数据最大好像是11x6。桨大负荷重磨损的就快,桨小负荷轻不容易过热,但是过小规格导至转速过 ...

了解啦!看来大马拉小车会比较合适,不用全速跑,还长寿。谢谢

网友E(2021-05-07):
稳定 容易调 就是不耐咋机 油怎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稳定 容易调 就是不耐咋机 油怎容易断
油针座容易断?塑料件都这样,没有办法,断了自己想办法修复

网友F:
你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没有调好,40级用10X6的桨最好。OS40la可能不如ASP的功率大,老型号了。正常40级可以调到2.5kg以上。11X6的桨是更大级别用的,但是40用偏大,磨合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