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动车控制器做电调

楼主(2021-02-05):
如何用电动车控制器做电调,电动车控制器可以说现在非常普遍且技术很成熟,价格自然廉价不少,且非常适合驱动大功率(电动车控制器从几百万到上千瓦都可以选择,最贵的也就100多块钱非常合算)的运载模型包括船模车模履带车(航模电调比较适合高速竞速类型的模型,运载能力有限一点)
所以一直想用电动车控制器做一个电调,它是这个样子的,有倒车线可以实现前进后退 有刹车可以说停就停说走就走

基本的控制思路是用块单片机采集接收机的油门信号线,作为调速信号经过转换后输入到电动车转把的信号线,单片机还要采集倒车信号和刹车信号
根据不同的控制器类型,输出低电平刹车或高电平刹车,低电平倒车或者高电平倒车 电路搭建好是这个样子的

测试视频看这里:
%5Bmedia=x,500,375%5D

网友:
这么多线头。。。

网友:
    动脑动手能力强

网友:
期待后续
来自微站

网友A:
果然是 可以改的。楼主可以看看你改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 可以改的。楼主可以看看你改的板吗?

发布到B站了 你从上面的视频连接进入我的主页找找看吧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借此,祝楼主和各位模友,牛年大吉,万事皆顺!

网友:
果然有人自己做电调信号转换器。arduino有个测脉宽命令,可以对接收机信号做采集。采集油门,方向两个通道结合Mx1508(双直流正反驱动),做过小车双有刷的差速控制和驱动,就相当于电调了。一直想买小型的双向无刷没买到,希望有朝一日能用同样方法做出来。我水平不行,不知何年何月。LZ是不是也立个项,上面的工作,其实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