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没炸机也要勤检查

楼主(2021-02-05):
很长时间没有飞了,今天抽空飞了几个电,然后在换电池的时候就随手拿起来检查一下,双推的定位螺丝掉了一个,要是另一边的螺丝也飞掉了又免不了炸机了,接着眼睛随着地下扫了圈,竟然还找到了这颗掉的螺丝,庆幸检查了一下,长时间没炸机更加要做到勤检查。

网友A:
为啥没上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没上胶呢

必须得上胶啊,是时间太久了,加上平时维护忽略了这两个螺丝

网友:
看过别人的案例,这个位置每次飞我是会重点看的,也是一个故障点吧。

网友:
和开车前看下轮胎一个道理

网友:
亚拓 450L这个地方的螺丝规格特别不正常,最后在飞跃家找到了,是那种250机子用的,如果有丢掉的模友可以去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