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av固件如何在地面站CLI中重新映射电机端口?

楼主(2021-02-05):
求教,inav固件如何在地面站CLI中重新映射电机端口?在BF中,可以使用resource命令重新映射电机端口或者其它一些硬件设备的端口,但在INAV中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自己下载了INAV2.6.0源代码,重新改变每个电机对应的io口,重新编译解决了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下载了INAV2.6.0源代码,重新改变每个电机对应的io口,重新编译解决了问题

inav的固定翼都是双发,能不能改单发?可以省一个通道给舵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