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舵机,es09ma金属舵机,输出轴是塑料的吗

楼主(2021-02-05):
如图,那个灰色的地方,网上的图看起来是金属光泽
小白求解答

网友:
带m字的是金属齿

网友A:
从图上看输出轴是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输出轴是铝合金的。

但是我收到货的输出轴是塑料的。。而且淘宝上有些图是这种图,有些图看起来又感觉是塑料的。很迷惑

楼主:
比如这个,也是某宝的图,就看起来又不太像铝合金

网友B:
是不是发错货了?m就是金属的。

网友:
有两种版本,看看你买的是那种。现在网络比较坑,都在打擦边球,新手不容易搞清楚,都需要问清楚,价格差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发错货了?m就是金属的。

不是不是,我拆开看了,里面的齿轮除了一个是塑料(这个是正常的),都是金属的没错,但是连接摇臂那个位置,灰色的地方,是塑料的。如果发错货的话,连接摇臂的地方是白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