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能做便宜电机钳

楼主(2021-02-05):
每次买坚果都送一个核桃钳子,套上一段胶管就是一个很好用的电机钳子,大口夹电机,小口能夹电机桨夹等小直径圆管。
不比成品电机钳子差。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的,哈哈!

网友:
厉害厉害,绝对结实

网友:
两元一个

网友:
优秀,学到了。

网友:
楼主想过没有,钳子挤过以后,会不会导致转子变形?

网友:
形状不太吻合,有变形风险

楼主:
考虑过变形,但是只要不是使太大劲应该不会。
一个是外面的胶圈足够涩、软,一个是尽量靠近电机头部夹持,一般电机外壳强度应该不至于像易拉罐那么弱。
当然说不比电机钳子差是吹牛了
不过这个足够好用了。

网友:
在没有合适工具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电机壳硬度还是不错的,只要不特别用大力应该没问题,感谢楼主分享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