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挖机 静改动

楼主(2021-02-06):
遥控挖机 静改动 1:43 挖机模型 大臂中臂铲斗带扭矩保护,全金属,一台能让你玩上一天的小挖机。

上车视频

下车视频

挖掘视频

网友A(2021-05-11):
问一下楼主扭矩保护是什么样子的,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23):
LZ操作还不太熟练,动作之间间隔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扭矩保护是什么样子的,学习一下

就是大臂,小臂,铲斗到设定的扭力值之后会卸力,不会造成电机阻转,类似于电动螺丝到,到了限定扭矩会自动打滑,防止打滑牙,里面结构类似于离合器

网友:
看油缸下的白线,因该是用拉线油缸法做的,这个我也做过,缺点不太线性,最好就是微型蜗杆,受限于加工能力,一直没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大臂,小臂,铲斗到设定的扭力值之后会卸力,不会造成电机阻转,类似于电动螺丝到,到了限定扭矩会自 ...

俺知道卸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用什么结构代替他卸力,你一讲到大概离合器就有画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