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口袋图传接收使用请教

楼主(2021-02-06):
图中标记的接口不知是怎么用的。有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懂得朋友请告知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英文不是写了么?从左到右,音频、视频、5V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不是写了么?从左到右,音频、视频、5V电源、地。

谢谢!我知道这个插口的意思。我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是直接连接FPV显示屏么?显示屏是不是得支持AV输入才行?之前都是直接用这个的usb口对接手机或者电脑使用的,就是好奇剩下的这个端口还能用于其他什么场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这个插口的意思。我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是直接连接FPV显示屏么?显示屏是不是得支持AV输入才 ...

如果你买的显示器有那种莲花头接头的那种就是接这个信号的,一般家里的电视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信号输入,因为我用这个做过在家看着电视遥控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买的显示器有那种莲花头接头的那种就是接这个信号的,一般家里的电视就可以用这个作为信号输入,因 ...

好的谢谢!

网友C:
那个接口是连接到显示屏上的,如果你手机上有FPV的软件,直接使用USB连接到手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是连接到显示屏上的,如果你手机上有FPV的软件,直接使用USB连接到手机就行了

好的,谢谢!
我是在研究能否通过这个图传接受将视频信号送入树莓派,通过树莓派运行程序,识别图像中的事物等。通过usb将数据送入树莓派倒是可以,但效率较低,延迟很高(可能也是树莓派3B+)的效率太低,我想是否通过树莓派直接接收模拟信号做处理。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只是想法有些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