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四旋翼 变 . . . . . . (国外视频)

楼主(2021-02-06):
   遥控四旋翼 变 . . .  . . .

网友:
昨晚试了一下,大概猜到结构了
几个重要的点:
1.机尾处有一个长条槽,滑块带动两根推拉杆实现变形
2.每次传换成固定翼时,翼根处会有难以避免的小缝隙
3.飞机转弯时,或者升力增大时,小缝隙会变大,说明这里刚度不高
可能的结构:机翼与翼根之间用弯梁链节,弯梁的折角为90度,弯梁两边分别于机翼和翼根铰接,机身推拉杆与后缘用球头链接
机身内部可能有锁紧装置

网友:
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发下原网址

楼主:
朋友发在微信群中的视频。转存在优酷中,再发在航模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发在微信群中的视频。转存在优酷中,再发在航模网上,

网友:
一直没有飞大个的那台飞机,估计是重量上去后切换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