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l380试飞调试感想,一台值得入手的好飞机

楼主(2021-02-06):
前些日子看到xl380的介绍文章,至少就对双皮带的飞机有点好奇,但是听说有金鱼尾问题一直没有入手,现在问题解决并且有很大力度的活动,果断入手一台,顺利的安装调试后,发现真是款精品的小飞机,不管是用料还是做工还是新颖的设计,都让我耳目一新,之前玩过亚拓,泰世,飞跃等小级别的飞机,都赶不上这款飞机的设计和做工,整个安装过程非常愉快!这款1280的飞机送了金属尾波箱和尾变距机构,我开始都没使用,试飞时候锁尾不好,研究发现是原装塑料的尾变距机构太软的问题,导致尾巴虚位大,所以建议购买的朋友直接把原装塑料尾变距扔掉别用,尾波箱可以炸坏再换金属。还有尾舵机摇臂一定要短,7.5mm左右可以在陀螺里面把行程开到95左右,尾感度60就锁尾非常好了!75%油门和85%油门都可以暴力飞行无压力,1800的电池飞4分钟3d妥妥的,强力推荐大家购买,我用的西塔舵机也手感一流,建议有条件的玩家选购。

这里一定要用金属的尾变距机构保证虚位最小

可以贴一些反光贴来增加空中识别度!

便于维护的v2结构和安静的双皮带,85%油门也很安静!

K8就可以把尾巴锁的一条棍子!

这样的参数就飞的很跟手了!

尾部注意舵机摇臂长度,要保证行程量开到95左右会有非常好的锁尾,k8也是一条棍子,用的原装软尾浆,加硬的还没来得及换就很好飞了!希望大家都体验到这款价廉物美的msh精品飞机!

楼主:
对了,活动好像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的小伙伴要尽快下手了!

网友A:
飛越就算了 做工比亞拓泰世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越就算了 做工比亞拓泰世厲害?

我感觉材料加做工比亚拓和泰世都好!

网友B:
已入手,唯一觉得不行的地方就是拉杆没有配正反牙的,不知道LZ拉杆调好角度后差点长度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入手,唯一觉得不行的地方就是拉杆没有配正反牙的,不知道LZ拉杆调好角度后差点长度是如何解决的

兔子球头扣两面都可以扣,不过后期会有升级件

网友C:
我对尾舵机行程提出一个个人意见:
    虽然在左右行程为90左右可以锁定,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利用舵机的全部行程,解释度还没达到最佳,建议继续减少舵机臂长度,直至左右行程达到110-120!

网友:
西塔出微舵了?价格和参数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对尾舵机行程提出一个个人意见:
    虽然在左右行程为90左右可以锁定,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利用舵机的全部 ...

标准尾舵的孔位都太长,得自钻孔,要不只能调小行程,我刚插电尾舵险些卡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材料加做工比亚拓和泰世都好!

这个金属件的加工质量就是OXY的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入手,唯一觉得不行的地方就是拉杆没有配正反牙的,不知道LZ拉杆调好角度后差点长度是如何解决的

我的办法是:不解决 就差0.2度不到 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标准尾舵的孔位都太长,得自钻孔,要不只能调小行程,我刚插电尾舵险些卡死

这个确实是,中型舵机的舵机臂孔都比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是,中型舵机的舵机臂孔都比较长!

是的,我飞小飞机都是摇臂短到不能再短的那种才没有金鱼尾,但直线锁尾舵机就很好,行程很大竟然没有金鱼尾,而且比同级别的普通舵机力气大多了

楼主:
今天试飞xl380,80%油门震动不到500,精度很好的飞机,双皮带的设计带来安静的飞行感受,锁尾也一颗棍子,真是飞爽了,又下单了xl480一台,晚点继续上装机贴!

网友E:
你这舵机买成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舵机买成好多

350斜盘,450锁尾,单价都是,现在买75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斜盘,450锁尾,单价都是,现在买75折

淘宝没有看到有呢

网友B:
尾桨夹部分装完,尾桨夹是不是还能往中联方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部分装完,尾桨夹是不是还能往中联方向动?

我也纳闷,中联上的台阶貌似顶不住前面的轴承,一撸居然跑进去吓了一跳,还以为装错了还是螺丝没锁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对尾舵机行程提出一个个人意见:
    虽然在左右行程为90左右可以锁定,但是仍然没有完全利用舵机的全部 ...

请教前辈,像直升机锁位这块,是不是舵机臂尽可能短让舵机行程尽可能大点比较好呢?像您说的舵机转动110度左右的样子比较好?我的直升机一直锁尾没调好。尾舵机行程也就不到90度样子。

网友:
好机 现在只飞tg520了  小机修起来太麻烦 零件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教前辈,像直升机锁位这块,是不是舵机臂尽可能短让舵机行程尽可能大点比较好呢?像您说的舵机转动110 ...

对的,尽可能大的利用舵机的全行程,具体来说就是KB尾巴行程,左右达到110-120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尽可能大的利用舵机的全行程,具体来说就是KB尾巴行程,左右达到110-120最好!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