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这样了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2021-02-06):
这两科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这样了会有什么影响呀?

网友:
电容挤到了吧。最好是更换一下,这样挤压变形容易内部短路

网友:
换掉吧,负责急加油动力上不来

网友A:
自己动手吧!这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吧!这个不难

是不难,难得就是手机没有电容呀!

网友:
容量可以和原来的不一样,但直接去掉就不太好了

网友:
25V 470uF 随便找个废旧电路板上就有。网上3块钱50颗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