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级大桨拧多紧才合适

楼主(2021-02-07):
如题,我一直是拧紧之后往回松到恰好可以自由转动,不知各位机友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紧,非常紧

网友B:
紧,相当紧

网友C:
各个大神都说“紧”!!!!

网友D:
楼上都是大神,都喜欢紧。

网友E:
大桨松紧标准是在大桨拉直的情况下,以尾管为轴,机身向侧面转90度,大桨不耷拉下来。

网友F:
大桨要紧一些的

网友G:
起飞悬停甩直了下来拧紧,飞行结束了放松大桨回家

网友H:
大家都说紧 但有谁知道为什么紧

网友I:
大桨螺丝要承受的是剪切力,所以必须要拧紧。不能有轴向矿量。

网友J:
大佬都说紧了好,桨根部和桨夹尽量没有空隙 有空的话会有位移 有位移会有震动 有震动 整个机都会不好

网友K:
大桨不能拧太紧,要让大桨在桨夹里面可以轻松转动,因为大桨工作时需要在桨夹里做一定幅度的运动的。

网友L:
个人见解。 不是尽量紧。是拧到 大奖拉平后,启动飞机, 桨不会因为启动而移动角度的程度就好了。 。。 不要拧太紧。 。

网友M:
我们比赛都是悬停甩直,熄火0螺距等自然停,然后直接锁死。

网友N:
这两天在飞牙托650X,发现浆松了震动厉害,锁紧了就好了。

网友O:
紧的爽些还是松的爽些

网友P:
能折叠和掰直的前提下尽量紧。。。太松桨会甩

网友Q:
大将水平与地面90度夹角.大将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