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不上了。

楼主(2021-02-07):
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午还好好的,充好电在试感觉接触不良是的,捣鼓一阵子,遥控就和接收机连接不上了。重新对吗也没有反应,控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有高手指点一下吗?和电调有关系吗?

网友:
若是新手,沉下心来读一读航模基础知识(论坛精品帖里搜,大把的),少走许多弯路。对各类设备的原理及匹配没弄清楚之前,不建议自己捣鼓。

网友A:
看你这电调炸成那样了,是不是没有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了?

网友:
别用电调供电,用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
保证接收机有正确电源供电就可以了。最简单方法,用代换法和排除法来解决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接收机的事。自己修了一下,彻底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电调炸成那样了,是不是没有5V输出给接收机供电了?

供电抖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