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480油机K8尾巴金鱼尾求助

楼主(2021-02-07):
全球鹰480油机K8尾巴金鱼尾, 上天明显金鱼尾,陀螺增益数值是多少求解。本人是调的60上天金鱼尾 抖的厉害直接砸下来了 ,还好只是坏一双桨 我 V13559125570有知道的模友希望能交流下 K8各参数调整。

网友:
震动造成的,先排振。

网友:
发动机的飞机难弄的很

网友A:
尾垂是不是已经震的重影了。感度调到50就行。太高也金鱼尾

网友B:
感度调低一点试试,不过说实话楼主能把全球鹰飞起来,我估计飞其他飞机也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低一点试试,不过说实话楼主能把全球鹰飞起来,我估计飞其他飞机也没问题了……

飞是飞起来了点 发动机又不给力  发动机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垂是不是已经震的重影了。感度调到50就行。太高也金鱼尾

今天才上论坛 ,好的我再调下。谢了

网友(2021-04-12):
机件虚位大不,我的全球鹰都不金鱼尾呢,估计还是感度的问题吧,

网友C(2022-11-02):
不知道全球鹰和黑鹰是不是一个厂家,这个整体机器精度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这个尾双推尾波比大多数450的都要好,想收个便宜的小级别发动机启动器,竟然都收不到,一个启动器比我的黑鹰整机还要贵,还是要发挥DIY精神,在确保不损坏发动机的情况下,搞个扭力合适的电钻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全球鹰和黑鹰是不是一个厂家,这个整体机器精度还是可以的,尤其是这个尾双推尾波比大多数450的都要 ...

用的木桨?

网友D:
K8想用在油直上还是建议用大K,比较抗震,后面接触了MB,居然比K8还抗震,果断买了六七颗飞油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8想用在油直上还是建议用大K,比较抗震,后面接触了MB,居然比K8还抗震,果断买了六七颗飞油直

我的MB是新的,都不舍得装在上面怕弄脏了,主要是怕设置麻烦,碰到舵机反向,修正反向,如果设置不直观会把人搞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MB是新的,都不舍得装在上面怕弄脏了,主要是怕设置麻烦,碰到舵机反向,修正反向,如果设置不直观会 ...

嗨,怕啥,陀螺仪就是要用起来,有啥舍不得的哇?再说MB从以前的千元价格到现在的百元价格,已经很香了,我700和600油直上都装MB,600原来装的大K,被我换成M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嗨,怕啥,陀螺仪就是要用起来,有啥舍不得的哇?再说MB从以前的千元价格到现在的百元价格,已经很香了, ...

主要是还在470上面,带着7008接收机,原机主布线太花心思了,拆了可惜,我先用ESKY的陀螺仪飞飞先,飞了电动版本的黑鹰,ESKY陀螺仪表现不错,设置直观,直接发射机设置3轴,就是VBCT的祖宗

网友E(2023-02-23):
引用 网友D:
嗨,怕啥,陀螺仪就是要用起来,有啥舍不得的哇?再说MB从以前的千元价格到现在的百元价格,已经很香了, ...

那个是tgz580吧?mb还是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tgz580吧?mb还是上千

就是MB啊,海鲜市场,550-650不等,还是全新盒装的

网友:
陆续装了七八台全球鹰,都改为兔子380的旋翼头和冰人尾了,还是得DEKO或者KST GDW这类型的中型锁尾舵机才耐用,我定制了一批1107 DEKO震坏了两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tgz580吧?mb还是上千

MB以前最老版本的才300左右,也非常好用,我NX4油机上的老MB锁尾一条滚,震动很大 都没影响,G8涨价了,MB也跟着涨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以前最老版本的才300左右,也非常好用,我NX4油机上的老MB锁尾一条滚,震动很大 都没影响,G8涨价了,M ...

我原机配的tgz580v5

网友C:
没用过TGZ,不知道啥效果,这么大的机型又不是蚊子机机械尾,一般机械没问题陀螺仪锁尾都会很好的,最起码,悬停、航线和一般翻滚的时候锁尾都不成问题,你要很高难度的动作那就不好说,我手上垃圾堆收过来的ESKY十几年前三轴陀螺仪锁尾都一条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TGZ,不知道啥效果,这么大的机型又不是蚊子机机械尾,一般机械没问题陀螺仪锁尾都会很好的,最起 ...

可能是我这个单独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没抄好